需要指点····

楼主(2013-06-21):
   对着显示器的拍拍·· 就正常了·· 刚开始以为是虚焊··  我吧所有的焊点都加固了·· 还是一样··  却指点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屏问题吧!可能屏压线出问题!

网友:
一条线,我的显示器开久了热了之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等高手回答

网友:
替换下驱动板和屏线试下   不然就是屏咯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换掉吧    CRT的显像管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笔记本还是摄像头啊??

网友:
屏挂了吧,非常像屏上的软排线故障,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压一下屏上那一块的软排线吧。估计是那的问题

网友:
清理一下LVDS排线,试试,如果不行那么就是cof排线(行列驱动)有故障!

网友:
动下软排线,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LZ,检测屏  线和驱动板了吗

网友:
屏问题,不用猜了

网友:
屏电路上的软排线,不是屏线,绿色的,很多块的,找到屏上线对应的软排线(大概就可以),轻轻动下,竖线会消失,ok了,找修屏的人压下那跟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