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电流1.4跳回0.9 不开机

楼主(2013-06-21):
E425电流1.4跳回0.9 不开机
AMD cpu  AMD北桥AMD显卡
加焊过北桥和显卡  还是这情况
应该是通病   求大神教我如何修

网友:
后面有相供电没有起来吧

网友:
那去专修笔记本的地方搞定就行了

网友:
不想花钱2个都重置一边,要不买2个新的。

网友:
先重置北桥在说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不行的刷个BIOS哇

网友:
BIOS。CPU、码片。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一样E425的机器,电流跳变差不多,虽有这个机器的BIOS  确定好了  ,我在论坛上下的不行那

网友(2013-07-29):
我这边现在还没有修好,放了快半个月了

网友:
先来个BIOS下呀,不要一上来就做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