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大神解释一下~boot cmds:

楼主(2013-06-21):
Boot Cmds:
DS
AP<addr>
WT<data>
RD
GO
TE
BR<divisor>
BT
?
RET

是ST3160813AS的~
能否给出后面的参数~
感谢先啊~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要解决什么故障?

网友:
首先要能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A:
完全用超级终端读取没有操作过,结合PC3000来读取。
要读取到缓存,要设置地址大小等,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用超级终端读取没有操作过,结合PC3000来读取。
要读取到缓存,要设置地址大小等,挺麻烦的。

看上面貌似有读写命令~RD/WT~其中我 在>后面输入TE 跳出 ECHO OFF  然后输入 TE ECHO ON 结果跳出ECHO ON 所以才想问问这几个boot 命令是啥东东~如果能给出格式说不定就可以写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