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怪现象

楼主(2013-06-21):
技嘉G41不上电,用万用表电一下32K 就上电了,开机了,真是桥坏了吗?求解???

网友:
说清楚点
32.768  是晶振吧。点下就上电。就是晶振坏了
晶振不起振了。换吧。

网友:
换过了,没好

网友:
谐振电容也要换掉

网友:
把两个谐振电容拆了好了

网友:
晶振也不是经常坏修,就好了  世人都会修晶振了

网友:
有波波这个一下搞定。

网友:
32k 晶振吗?

网友:
晶振,南桥,反正这这两个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了,肯定你点晶振的时候刚好虚焊的点到了

网友:
能启动 不一定桥有问题 估计是晶振挂啦

网友:
换晶振不行就把谐振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