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修古董

楼主(2013-06-21):
今天上班闲的蛋疼,正准备去车间找妹妹吹一下牛皮,同事就拿了一块主板。说是每次得清CMOS才能开机。一听这故障,心里有谱了,十有八九是CMOS电路有问题。主板是N年前的MS-7101.平时的话我都直接报废。今天没事嘛就看看。测电池,双二极管.晶振,电容均正常。现在只有南桥和BIOS了。可是搞这两个东西都有点麻烦,而且这板也不值得大费周章了。就准备判死刑。可是。。。目光一不小心停留在晶振上,发现固定晶振U型铁丝变形了。想着晶振碰到的话是很容易坏,虽然之前测量也有压差。不过我觉得值得一试。去废板上下一个换上~嘿。来了。此板OK。没什么技术含量,来露一下脸。。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果然RP爆棚

网友:
好像晶振坏的特别多

网友:
这个坏得挺多的!

网友A:
未必真修好,第二天开机试试

网友:
看来经验是真的很重要

网友:
如果晶振的确是物理损坏的,换了还行,如果不是物理损坏,你当时换晶振好了,过不了几天还得回来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呵呵

网友:
LZ好眼力啊

网友:
能坚持几天。。。。。。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没遇到过晶振坏的!孤陋寡闻啊!

网友:
我修过不少晶振坏的,主要表现为不触发,用示波器打有正常的波形,用手摸着晶振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点评):
受教了,这种情况一般出自 老机器吧 你说的有正常波形(也坏了)? 我一般测测电压 有压差 我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是不是金河田的哦  我也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电源也是修板子用

是的,不过也是比较老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必真修好,第二天开机试试

今天开机没问题

网友:
一般怀疑晶振坏的话,就用手触摸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