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O3T

楼主(2013-06-21):
开机响7声  滴滴滴滴滴滴滴

笔记本有 两个板子 一个板子是  LA-5461P  REV:1.0(AOO) 2009-06024
                             另外一个 板子LS-5341P Rev:1.0 2009-06-17 集成 CPU 北桥 南桥

加焊过 CPU  北桥 。板子 还是 响7声  内存也换过。BIOS也刷过。放电 也试过 不行 故障 换是这样。电压都正常。北桥打阻止也正常

网友:
报什么错误呢,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加焊试试哇

网友:
没有显卡。不显示。安装不了系统 。

网友:
楼主内存到北桥之间的AD线量过没以及条件。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楼主拿到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吗,之前有没被人维修过啊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吧

网友:
问题 解决了。还 南桥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