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211T掉电

楼主(2013-06-21):
搜一下论坛,出来一大师的帖子,(成也大师,败也大师)讲的很相近,就是没有解决,我试过,风扇控制电压在1.57,换过风扇,还是不行。再测试CPU电压时发现,电压跳动,0.79-1.13,直流电显示的也跟着跳,1.76-2.53,跳几次后掉电,感觉不对,没有芯片换,请教论坛的兄弟们,见过没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183故障现象BIOS下掉电,滚动条或进系统后掉电,用风扇对着裸板吹,还是掉电,掉电后待机,显示0.000,但是按开关能触发,显示,然后再掉电

网友:
那先换芯片试试看,不行刷BIOS,,可惜我只有61212T的BIOS

网友:
我一会把这个鸟屎的BIOS备份,上传给兄弟们

网友:
我的一台索尼61211t  主板插上电  主供电出来30秒左右就掉了  是为什么呀(2个电感对地之430多)

网友:
我的不是,能显示,有时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