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联想Y450,一路扫荡

楼主(2013-06-21):
机型板号:联想Y450、广达KL1
故障:好几个(上家技术不是很给力啊!)
         板子接到手还是观察:BIOSEC、南桥、供电小板的2个供电芯片等等,都给干过(焊膏不是一般的多啊!!!!!!)
接下来打值:电感阻值没有明显异样,公共点阻值200左右微短。

把供电小板取下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公共点要经过一个电感才到PWM电路,把PL4、与PL3分别断开,在断开PL3阻值恢复正常,测量PQ8已经击穿拆除后阻值恢复正常。上电后电流0.01(可调电源3位,电流不一定有0.01)按开关无任何反映,直接示波器BIOS波形已有,测南桥3/5V待机没有出来,测开关到EC已有跳变,开启南桥待机S5_ON一直为低,适配器检测信号LID#查了都正常,先刷个BIOS试试,读取BIOS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跟正常的BIOS程序有明显不一样,这BIOS程序肯定有问题,刷完BIOS装上去的时候触发电流到0.08,测南桥的3/5V待机还是没有。

S5_ON电压只有0.7V

EC94脚翘起来后,测量EC脚位上有3.3V说明后极拉低的。

板子上测量PQ44场管都很OK没发现问题,但愿不是板层漏电,把PQ44取下换上一个后上电触发掉电,看来是PQ44S5_ON拉低。掉电先排查供电,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1.5V,装上CPU一般供电不会有1.5V的肯定是VID组合没出来,VID组合是1.05V供电的,直接测量1.05V供电没有产生。

1.05V供电由小板上的PU2产生的,测量G极没有任何波形,查芯片工作条件。

示波器测PU215脚开启有、2脚只有不到2V2脚电压由5VPCU经过PR13提供,测2脚与9脚阻值有700多,难道PR13坏了?找到PR13测量阻值正常,再测与2脚不通,难道断线?我再仔细一看芯片焊反这坑爹的(数脚位的时候我数的是芯片的1脚),将芯片重新焊上后,上电触发后电流直接到1.2A,心里暗喜,芯片焊反没坏运气还挺不错的。可是当装上内存后电流也是一样,看来板子不是那么容易修好的.

继续抄起示波器测内存SMBUS总线没波形,难道不跑马?测量PCI_FRAME#、与LPC_FRAME#都有波形,图纸搜索信号的时候发现LPC信号有到MINI网卡接口上,接上诊断卡触发后代码直接当88没有其他代码,摸着南桥有点微烫,而且南桥也给上家动过不放心,换上南桥后故障依旧。

先排除PCI-EX16总线(显卡),中间我已经检查了耦合电容,把显卡摘掉后上电触发代码一路长跑最后档在4A,看来是显卡引起的。
PS: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

显卡到了之后装上去很完美的亮机!

最后再来个亮机的。

发帖子好累啊!比修这个板子时间还多,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网友:
楼主技术真过硬,看的我内心澎湃。

网友A:
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  ,,,这一段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ADS经过总线读完BIOS,,BIOS返回到CPU后, BIOS还要再从CPU返回到南桥?

网友:
能以这样认真的态度去写一个帖子,楼主的敬业精神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高手的境界

网友:
小Y被修成这样。

网友:
这技术 这心态 牛啊

网友:
助教威武霸气啊  一路扫荡

网友:
“测量PQ8已经击穿拆除后阻值恢复正常。上电后电流0.01”,楼主更换PQ8了吗?

网友:
"直接示波器测BIOS波形已有",楼主用示波器量的是U39的第1脚CE#上是否有波形吗?

网友:
看了第三遍了,还是觉得不错

网友:
"读取BIOS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跟正常的BIOS程序有明显不一样",请问楼主:是如何的明显不一样?

网友(2014-04-05):
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思路清晰!看来要再加油学习了,要达到楼主的水平还要好长时间哦

网友(2013-06-22):
很给力啊,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敢 问楼主这台机能赚多少?好累

网友(2013-09-15):
很好,很给力

网友B(2013-06-21):
LZ思路很清晰啊·~~!啥时候我也能练出来呢·~呵呵~~麻烦给说下测量PCI_FRAME#、与LPC_FRAME#波波要设置成多少V和多少时间呢

网友:
看来在你上家修电脑的技术是在是“高”啊!

网友C:
Y450的机器故障点本身就多,特别是母口的。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也想知道楼主修这机器能收多少钱?

ACT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思路也是大师级的了,顶一个

网友D:
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这段话最实用

网友:
请问楼主跑码后的初始化起啥作用。

网友:
唉。不是钱的问题。对高手来说。修复故障是一种征服感。成就感。然后内心高潮了。

网友:
思路清晰。没个3-5年的沉淀。没这功夫。

网友:
维修思路有了害怕修不好吗?LZ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个高手啊,很有营养的帖子啊

网友E:
请教一下大师 南桥的3/5V待机是什么意思呀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师 南桥的3/5V待机是什么意思呀

南桥3V、5V待机电压咯,如果南桥待机都没有肯定不触发了,

网友F:
档显卡不跑码的机型,还是很少。

网友G:
真心膜拜,啥时候能见高手真容啊

网友:
值得学习。哎我没有实操这方面的经验。只能看图纸。如何能成就我的梦想呢????请大师指点迷津吧!!!!!

网友:
超高的技术啊

网友:
牛B人物啊。。。。

网友:
这样的板也能修好,佩服

网友:
很有耐心,一般搞过这么多地方的机器都没有价值再去研究了。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维修日记的

网友H:
我有个ACER 4736有复位不跑吗 把显卡拆了还是不跑吗    那几个信号我再查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看来高手不少啊!

网友:
lz真的很让你佩服,而LZ的上家更是“高上加高”。是在基地里学出来的吗?

网友:
支持楼主 多给大家一些维修思路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啊·~~!啥时候我也能练出来呢·~呵呵~~麻烦给说下测量PCI_FRAME#、与LPC_FRAME#波波要设置成多少V和多少时间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2171-1-1.html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功底扎实

网友:
分析的真不错,但修这板也真的要花不少时音哦

网友:
芯片都能焊反。这个上家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功底深不可测呀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专门负责修板的吧,估计这板子的寿命也快到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价钱不关我的事,我只管修好了。

楼主太牛了哪里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牛了哪里的楼主
据说是迅维 修板的

网友:
"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 这段是这个帖子的精华所在遇到知己了 。
辛苦了ACT!

网友:
“VID组合是1.05V供电的”图纸中无法求证ICH内部模块无法求证。“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有了SMBUS波形然后和内存交换信息南桥完整了才会读取基本内存吗?
跪求act亲哥教诲这两点有些模糊!以后act亲哥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有幸 我在边上看他在修 只是看不明白.

网友:
很给力,二修的多重故障修的累,楼主能完整的发贴,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K:
显卡是坏了吗?你有没有重置过显卡?

网友:
不错嘛!挺不容易的,辛苦了~

网友L:
其实显卡不复位导致不走码的机子不多,不过我也不怎么信得过诊断卡这东西,平常不怎么用,电流上到1.2不走是显卡没过,应该干显卡

网友:
难修的机器。上家动过还能修得好。果然佩服。

网友:
真是雄赳赳 气昂昂 给力

网友:
PCI_FRAME#一般在那能测到

网友M:
我手里有个y450重植显卡重植了三天都没成功 我技术太差了 郁闷啊

网友:
这辈子达到楼主这程度没希望了

网友:
这样搞下来没个几百块估计没人愿意修、、、、、、、、、、、

网友:
很透彻 看的好像在修这个机器一样

网友:
楼主的检测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LZ分析的真清晰啊!!!

网友:
佩服,让我修俩字换板

网友:
学习了,维修还是要心细,只有心细才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不是????

网友:
挑开一个PCI-E电容  不就会跳过吗

网友N:
问题的确有点多,看得我比较乱。

1 “公共点阻值200左右微短”,多少算是正常呢,有个标准不?
2 “读取BIOS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跟正常的BIOS程序有明显不一样”,这也能看出来,能说细一点吗?
3 “3/5V待机  S5_ON电压只有0.7V”,最后讲s5_on出来了,待机呢?
4 最后感谢版主给了个很好的教材,尤其是“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跑码之前比如cpu已经供电,时钟,复位了。

先有供电,供电正常才有时钟,时钟正常,才有复位,这就是时序,任何一个有故障都会不跑码的

网友P:
全是波波 要是屌丝买不起波波怎么修呢?

网友:
思路清晰,只要肯下工夫,肯下成本,就不怕没有修不好的事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 ...

我也才知道,初始化显卡PCI-EX16这些东西

网友Q:
当你没发现芯片焊反的时候,是怎么确定CPU 1.5V电压不正常的?经验还是其它?

网友:
图纸哪里下载啊

网友:
哎,这是天赋的区别啊,我都干了好几年了,跟你比还是差远了。。。。

网友:
给力哦,这贴子不是一般人发的出来的哦。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网友R:
楚茂哥问下, 就是拆掉显卡以后MSBUS是不是有波形啦?

网友:
能判断出最初故障时什么吗

网友:
后边的信号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
维修贵在思路

网友:
确实是一路扫荡  遇佛杀佛  遇神杀神
  敢问楼主 修这机器花了多长时间     思路怎么就那么的清晰
没走半点弯路   要修炼到这样的气候   得多少时日

网友S:
Y450 的毛病我遇到的大多都是小板上的问题  唉~·

网友:
这板修的,挺有水准。显卡,南桥,BIOS,小件,一个不少的都干了。

网友T:
楼主 给我们说说  CPU -REST   POWRE-OK   COLKE   都正常   BIOS  数据都正常的 话    还是不跑U  给点思路   注:桥  EC都可以排除的

网友U:
在CPU复位后CPU发出ADS#信号经LPC PCI.E BUS总线等到BIOS,是这个过程PCIE没过导致CPU选定信号不能到BIOS吗?

网友:
来我这里干吧,让你做店长

网友:
高手,不如我寄块板子让你修

网友:
请问楼主在拉里高就?

网友:
你上家是个“搞手”呀。

网友:
高手哦··很有技术含量··思路清晰·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那些总线测试点在那测啊。

网友V:
菜鸟问一下楼主,,如果bios程序出错,,会出现什么样子,,,,,,总是不会判断,,,发帖也没人回

网友W:
茂哥,你的技术杠杠的,不愧是讯维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截的你一段话:(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这个顺序是不是所有机器适用?比如显卡虚焊的机器是不是表示显卡初始化成功了,也能抓到SMBUS呢?还有如果显卡坏了,是不是会导致SMBUS抓不到??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牛了哪里的楼主

讯维的助教,去实地你可以和他亲密接触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X:
讯维的助教,去实地你可以和他亲密接触的,哈哈

呵呵不会吧怪不得这么叼

网友:
怎么看着迷迷糊糊的啊,不过还是很厉害的。换了这么多东西。得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南桥3/5V待机"除了有5V_S5、3V_S5,还有+5V、+3V吧?控制信号除了有S5_ON,还有MAINON吧?请问楼主:你有没有去测量+5V、+3V以及MAINON?

网友:
"板子上测量PQ44场管都很OK没发现问题",楼主是在路测量吗?在路测量有时候不准确哟

网友:
“把PQ44取下换上一个后上电触发掉电”,请问楼主:更换PQ44后触发上电,电流能上到多少再掉电啊?

网友:
“刷完BIOS装上去的时候触发电流到0.08”,上到0.08A后不动了吗?还是会掉电?

网友:
几处故障点也被楼主一一征服了,高人啊。

网友:
请问楼主:VID组合是什么意思?

网友:
牛人 必须顶起!这么复杂要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
楼主把PQ44拆下后单独测了PQ44的3个引脚之间是否有短路没有?

网友:
”VID组合是1.05V供电的“,楼主有何依据?图纸上有供电标志吗?

网友:
楼主说PU2这个供电芯片焊反,但我看图片上的好像是正确的啊,是楼主重新焊了后再拍的照吧?

网友:
楼主是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啊?又测波形又测电压的,把万用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呵呵

网友:
上家把PU2焊反了会导致楼主把1脚当成2脚吗?费解啊

网友Y:
LZ我这个版本号是REV:E的。电流是0.76 0.85. 0.93 1.12 。0.96 。就不动了。显卡换过。代码是A2  显卡供电板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啊。是咋回事啊??没图纸。求助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测量PCI_FRAME#、与LPC_FRAME#都有波形",请问楼主:这两个信号在图纸上怎么搜不到啊?

网友:
PCI_FRAME#是北桥和南桥之间的帧周期信号吗?LPC_FRAME#是南桥和BIOS芯片之间的帧周期信号吗?

网友:
"接上诊断卡触发后代码直接当88",是“00”吧?楼主

网友:
“摸着南桥有点微烫,而且南桥也给上家动过不放心,换上南桥后故障依旧。”,请问楼主:换了南桥后,再摸南桥还微烫吗?

网友:
“上电触发后电流直接到1.2A”、“接上诊断卡触发后代码直接当88没有其他代码”,根据这两种现象,板子应该是不跑码啊?楼主为什么要“先排除PCI-EX16总线(显卡)”呢?请楼主释疑,谢谢!

网友:
北桥和显卡之间还有耦合电容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跑码?受教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初始化“应该就是加电自检吧?

网友:
显卡的全部功能应该是在内存自检过了之后才会去自检的吧?

网友:
太多毛病了。·

网友Z:
LZ请问你待机时有没有3V 5V?跑到1,2不是不过内存吗???求解

网友:
这位楼主可否对“待机休眠信号”和“待机线性电压”做一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初始化应该是在加电自检完成并通过之后才进行的吧?

网友AA:
请问楼主,南桥的3V/5V待机,是系统供电3V/5V待机吗?南桥的3V/5V待机没有是不是意味着系统供电3V/5V没有,这个系统供电3V/5V是待机就有的,还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思路很清晰啊·~~!啥时候我也能练出来呢·~呵呵~~麻烦给说下测量PCI_FRAME#、与LPC_FRAME#波波要设置成多 ...

这两个 信号在图纸上找不到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50的机器故障点本身就多,特别是母口的。

“母口”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师 南桥的3/5V待机是什么意思呀

南桥的3、5V待机就是待机时南桥的供电(不是全部供电,还有其他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档显卡不跑码的机型,还是很少。

是啊,按照楼主的分析:该板在拆显卡之前,软启动已经开始,在自检和初始化完CPU和北桥后,当自检到北桥和显卡之间的总线时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不跑码,这种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跑码的情况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心膜拜,啥时候能见高手真容啊

楼主的照片这么帅气,那就是真容啊

网友:
跑码和不跑码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南桥的待机电压 可以在EC引脚上检测到吧

南桥的待机电压不只一种,有的可以在EC引脚上测得到,有的不可以

网友:
不知道最后修好要了多少钱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ACER 4736有复位不跑吗 把显卡拆了还是不跑吗    那几个信号我再查下

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跑码只是很特别的个案,按不跑码的常规检修方法查查吧

网友:
在拆显卡之前,楼主测了内存SMBUS总线上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RSM RST这个信号是南桥待机电压 正常的提示吧

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待机休眠 信号 是机器 插上电在 笔记本待机时候 就在 EC引脚产生的吧  EC 引脚上的 LID 0UT或RSMRST信号正 ...

你所说的“待机休眠信号”也就是休眠开关检测信号吧?针对KL1这块板,RSMRST#这个信号是在EC正常发出S5_ON后才发出的,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差不多吧 休眠开关检测 信号也是在 EC 引脚上的吧  比如 说 LID OUT和 DNSHOW 信号  RSMRST#这个信号也些 ...

DNSHOW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是坏了吗?你有没有重置过显卡?

是啊,显卡有可能没坏耶,重新植球可能就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显卡不复位导致不走码的机子不多,不过我也不怎么信得过诊断卡这东西,平常不怎么用,电流上到1.2不走是 ...

不一定是显卡不复位会导致不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显卡不复位导致不走码的机子不多,不过我也不怎么信得过诊断卡这东西,平常不怎么用,电流上到1.2不走是 ...

“电流上到1.2不走是显卡没过,应该干显卡”,虽说实用,但动不动就干显卡,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手里有个y450重植显卡重植了三天都没成功  我技术太差了  郁闷啊

搞这牛的头像啊!  显卡重植了三天,估计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EC引脚的待机休眠开关信号  一般这个信号正常 的话 EC才会 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吧

休眠信号不是LID吗?

网友:
高手啊,拜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LID这个信号 应该是在笔记本待机之前 就产生的吧

LID这个信号是在触发之前就应该正常的,也就是在待机时就应该正常,否则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题的确有点多,看得我比较乱。

1 “公共点阻值200左右微短”,多少算是正常呢,有个标准不?

公共点对地阻值一般在400左右

网友:
请问ACT大楼主:软启动的第一步自检PCU、北桥(包括PCI-E 16X总线)、南桥如果没有过,就会导致诊断卡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题的确有点多,看得我比较乱。

1 “公共点阻值200左右微短”,多少算是正常呢,有个标准不?

  S5_ON电压一出来,南桥待机时的3.3V和5V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全是波波 要是屌丝买不起波波怎么修呢?

波波倒不贵 ,关键是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当你没发现芯片焊反的时候,是怎么确定CPU 1.5V电压不正常的?经验还是其它?

CPU供电电压一般在1V左右,1.5 V的电压确实高了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楚茂哥问下, 就是拆掉显卡以后MSBUS是不是有波形啦?

“把显卡摘掉后上电触发代码一路长跑最后档在4A,”,我想拆掉显卡后上电触发SMBUS波形应该出来了,否则不会跑到4A的

网友:
是啊,思路相当重要,一步走错,直接影响到下一步,搞不好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AC:
引用 网友S:
Y450 的毛病我遇到的大多都是小板上的问题  唉~·

是啊,Y450在设计上确实有点脑残,搞那么多小板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是啊,Y450在设计上确实有点脑残,搞那么多小板干嘛?

这个 就得问厂家了  为何如此脑残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北桥和显卡之间有几十个耦合电容,只挑开一个就可以跳过吗?

这个支持集显不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北桥和显卡之间有几十个耦合电容,只挑开一个就可以跳过吗?

很多机器 特别双显的 挑一个耦合电容  检几次独显 会跳过

网友AC(2013-07-21):
引用 网友AD:
很多机器 特别双显的 挑一个耦合电容  检几次独显 会跳过

这位楼主的意思是说: 即使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跑码,先不用拆掉显卡,而是把显卡和北桥之间的某一个耦合电容挑起来,就会跳过PCI-E  16X总线的检测,机器就会开始跑码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支持集显不

集显就是北桥里集成了显卡功能,那就不存在“北桥和显卡之间有几十个耦合电容”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楼主 给我们说说  CPU -REST   POWRE-OK   COLKE   都正常   BIOS  数据都正常的 话    还是不跑U  给点思路 ...

COLKE是什么信号?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楼主 给我们说说  CPU -REST   POWRE-OK   COLKE   都正常   BIOS  数据都正常的 话    还是不跑U  给点思路 ...

你所说的不跑U就是诊断卡不跑码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楼主 给我们说说  CPU -REST   POWRE-OK   COLKE   都正常   BIOS  数据都正常的 话    还是不跑U  给点思路 ...

请问这位楼主:你是如何确定桥是可以排除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在CPU复位后CPU发出ADS#信号经LPC PCI.E BUS总线等到BIOS,是这个过程PCIE没过导致CPU选定信号不能到BIOS吗 ...

CPU在复位后会发出寻址指令FFFFOH地址信号通过各种总线到达BIOS芯片,而不是发出ADS#信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U:
在CPU复位后CPU发出ADS#信号经LPC PCI.E BUS总线等到BIOS,是这个过程PCIE没过导致CPU选定信号不能到BIOS吗 ...

“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显卡有问题导致PCI-E 16X总线不过是在寻址过程已经完成且软启动第一步已经开始后导致不跑码的,你所说的是寻址过程都未完成时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V:
菜鸟问一下楼主,,如果bios程序出错,,会出现什么样子,,,,,,总是不会判断,,,发帖也没人回

如果BIOS程序有问题,一般会导致不触发、不跑码、加电自检不过,当然还有其他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W:
茂哥,你的技术杠杠的,不愧是讯维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截的你一段话:(跑马后的一些过程, ...

初始化北桥后接着初始化PCI-E 16X总线,我觉得这只是很特殊的一种设计,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茂哥,你的技术杠杠的,不愧是讯维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截的你一段话:(跑马后的一些过程, ...

显卡虚焊可能会导致不跑码(主板本身正常时就不跑码的除外)也可能会导致能跑码但最终会挡在显卡出错的代码那里不再动

网友:
虽然有点长,但是还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W:
茂哥,你的技术杠杠的,不愧是讯维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截的你一段话:(跑马后的一些过程, ...

按照ACT楼主的分析:初始化显卡分为初始化显卡内部的PCI-E模块和初始化显卡其他的功能,显卡虚焊的话这就要看具体虚焊了显卡内部的哪个(些)部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茂哥,你的技术杠杠的,不愧是讯维响当当的人物啊。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截的你一段话:(跑马后的一些过程, ...

如果是显卡虚焊或显卡损坏,能不能抓到SMBUS波形,那要看虚焊或损坏了显卡的哪个(些)部位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  ,,,这一段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ADS经过总线读完BIOS,,BIOS返回到CPU后, BI ...

“ADS经过总线读完BIOS”,费解啊!是CPU发出寻址指令经过各种总线到BIOS芯片调取POST加电自检程序,而不是"ADS经过总线读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  ,,,这一段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ADS经过总线读完BIOS,,BIOS返回到CPU后, BI ...

",BIOS返回到CPU后, BIOS还要再从CPU返回到南桥",说明你对寻址过程还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Y:
LZ我这个版本号是REV:E的。电流是0.76 0.85. 0.93 1.12 。0.96 。就不动了。显卡换过。代码是A2  显卡供电板 ...

诊断卡跑代码“A2"吗?有没有怀疑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Z:
LZ请问你待机时有没有3V 5V?跑到1,2不是不过内存吗???求解

”测开关到EC已有跳变“,你看一下图纸,开关到EC上有一个3.3 V的电压,是来自3.3V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Z:
LZ请问你待机时有没有3V 5V?跑到1,2不是不过内存吗???求解

电流不可不看,也不可全看,只能作参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请问楼主,南桥的3V/5V待机,是系统供电3V/5V待机吗?南桥的3V/5V待机没有是不是意味着系统供电3V/5V没有, ...

这位楼主所说的系统供电3.3V/5V待机指的是3.3V电感和5V电感上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请问楼主,南桥的3V/5V待机,是系统供电3V/5V待机吗?南桥的3V/5V待机没有是不是意味着系统供电3V/5V没有, ...

南桥的3.3V/5V待机供电分为电感上的3.3V/5V和后继3.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请问这位楼主:你是如何确定桥是可以排除的?

换了啊
就是这样修过了  所以一直疑问着

网友T:
引用 网友AC:
CPU在复位后会发出寻址指令FFFFOH地址信号通过各种总线到达BIOS芯片,而不是发出ADS#信号哦

ADS#是测试CPU工作的一个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COLKE是什么信号?

时钟   那个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你所说的不跑U就是诊断卡不跑码吗?

对  是这一个意思

网友:
我忽然有中觉悟。。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位楼主的意思是说: 即使显卡有问题导致不跑码,先不用拆掉显卡,而是把显卡和北桥之间的某一个耦合电容 ...

对啊   表达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T:
ADS#是测试CPU工作的一个信号吧

ADS#是地址先通信号,低电平有效。当寻址过程开始时,CPU首先通过DBSY#(总线忙信号)确认FSB(前端总线)是否繁忙,当确认不繁忙后,CPU通过ADS#通知北桥:我CPU即将发送FFFFOH地址信号的寻址指令。北桥在正常的情况下,也会告知CPU。CPU在DBSY#和ADS#都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向北桥发送寻址指令

网友:
北桥、南桥都换了吗?都是好的吗?在换桥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误?还有,CPU你换了没有?

网友:
唉 修线路还很菜呢  示波器都用到很少

网友:
PS:跑马后的一些过程,当BIOS资料返回到CPU后,CPU初始化自身,然后初始化北桥再初始化PCI-EX16总线(也就是独立显卡,当拆了独立显卡也就不再用初始化PCI-EX16总线了,不是初始化显卡的全部功能只是PCI-E模块)最后再初始化南桥,南桥初始化后才会有SMBUS总线波形
要慢慢理解,我手上有一个有SMBUS波,但内存排阻无波,北桥换过了,无果没有思路了

网友:
思路清晰!对电路非常了解 还会用到 波  学习

网友:
分析的真是透彻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点水平呀

网友:
希望多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厉害,要是我早就不修了,这也太多故障了

网友:
看来我要打回基地重修了,理论忘的差不多了,陈哥依然这么潇洒的修板啊

网友:
我现在才学到保护隔离电路,楼主这些有的还不是很清楚,太深了

网友(2013-08-22):
    看了陈助教的文章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看到大神就眼馋,自己有这本事就好了。

网友:
修这个要收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那个NB啊。   佩服。

网友:
很厉害,真正的信号级高手

网友:
版主  名不虚传啊!

网友:
这台机能赚多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我最怕的就是2修机器 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解决问题还有问题

网友:
论坛有这样的好贴,是初学者的福音。看了楼主的帖子才明白88也是跑码了,刚修这个机子我还一直以为没有跑码。结果果断换了显卡机子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