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刚接到一台 ACER AL1981Rb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使用中暗一下亮显示模拟

楼主(2013-06-21):
求教下各位有经验的大虾们!
现在我的思路先说一下!大家帮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想周全的!

目前我是把显示器拆开了!看到了高压板跟驱动板!
仔细观察后没有什么异常!因为暗一下再亮的原因 我是先拆去按键板!现在接上电源显示正常了
待观察中
我估计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客户说去年修了灯管!我拆后发现  灯管边上的原装保修标未损坏!

网友:
已经确定不是开关按键板问题了!问题又出现了!不装按键板的情况下!还是黑了一下就亮了!显示:模拟

手上没工具了!就剩下 高压跟灯管了?!

网友:
抽根烟等待大师教我下!准备4跟灯管 2个高压板去!

网友:
没问回答!大师都睡觉了!看来我等明天了!

网友:
外接4根灯管也是好的 没出现问题!2根2根的换!!然后换了个高压板也是好的!我的高压板是2灯的!就点2灯!点10分钟换另外2根 也都是好的!在换回原高压跟原灯管!问题就又出现了!神马情况啊!大神们!!!

网友:
在明确的说一下问题!!
接上原机的高压板跟灯管!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不使用的情况下!OK 都是好的!也就是说!让显示器亮在那里开着网页!不动!

网页缩小在桌面的那一秒出现暗了一下又亮了这个情况!灯管灭掉大概有3-5秒时间!自动点亮!然后显示 模拟 等于电源被关掉了一样!  高压板?

网友:
你别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因为不带保护,灯管老化不是很严重,不会出现黑屏的。换2合一班子点原灯管。如果故障依旧,换通用板子再点,故障依旧,果断换灯管,故障消失,刷驱动板程序,实在不行就换通用驱动半

网友:
要嘛换个通用高压条   或者原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电源版带不动负载你先补焊下线圈在把16v地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這是高壓保護了。改高壓試試吧。

网友:
亮起来后会提示:模拟信号,说明驱动板那个时候重启了,也不排除是驱动板的问题啊!当然也许驱动板没问题,是驱动板的供电出问题了,估计是电源板负载能力差!

网友:
是啊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要压板我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