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待机电压的产生?

楼主(2013-06-21):
最近遇到一块主板,无待机,让后换了待机芯片。一插电就到0.10 就慢慢掉了。我只知道测试待机芯片,其它的就不知道,麻烦那位基友告诉下  3.3 v 5v 是怎么产生的?只要知道这个是怎么产生下次修无待机我想应该不难》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去基地学几个月 回来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全还人家了??

基地学过基本时序要知道几个,待机跟隔离保护都没有问题

网友:
基地学没用,,只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地学过基本时序要知道几个,待机跟隔离保护都没有问题

我没去过基地。直接上战场,现在遇到麻烦了。哥们问你哈,待机 3 5v 是由待机芯片产生,还是IO,?或者是别的。现在有块主板没待机,我要搞定他

网友C:
3 5 V 从哪里出来还不是很明白的话。搞定它有点难度、  不过你可以抓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去过基地。直接上战场,现在遇到麻烦了。哥们问你哈,待机 3 5v 是由待机芯片产生,还是IO,?或者是 ...

待机芯片, 要看什么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 要看什么图了

isl 6237  这个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 5 V 从哪里出来还不是很明白的话。搞定它有点难度、  不过你可以抓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上图。谢谢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 6237  这个型号的

1  主供电 2线性电压开启 3 线性电压输出。。。 到最后的2相电源开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图。谢谢 了

ON1开启5V  ON2开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1开启5V  ON2开启3.3V

我测过都是5v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4-08-05):
待机芯片  产生供电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一看图纸  头就大     正在努力学习开图纸

网友:
看看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
基地在什么地方 我要报个名 学费

网友:
你这问题不是3 5V影响的,查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学点理论基础吧

网友:
查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
看多几个论坛的贴可能都知得差不多了

网友:
当然最好是去基地学几个月啦 想做高手理论一定要扎实

网友:
查查时序 看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