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求助

楼主(2013-06-21):
机器是联想Z460 冷机状态下插电无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后来我加焊了待机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拔下电源重新插上又恢复无待机状态 接着加焊待机芯片的话又好了,如此反复,没解决根本问题。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求指教!

网友:
查出来待机是0.7的话能开机 0.3就不开机 。还有就是芯片旁边PQ4  输出电压是十八点几就正常 ,掉到17点多就开不了机 。没搞懂这是个什么芯片?

补充内容 (2013-7-7 16:06):
pQ4换了以后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