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通病

楼主(2013-06-21):
乌龟壳坏了 直接上一个8脚 正好DS能对上S直接接到下面的乌龟壳子上 但是 G级要飞线 亮机 进系统蓝屏 换CPU 解决 不过测试够麻烦的
cpu
通病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好像大部分乌龟壳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领教了,第一次听乌龟壳 有意思,没见过这管子的还以为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这个确实容易坏 上次修到还把我手给烫了

网友:
说的挺生动的

网友:
前面是通病,后面不是吧

网友:
好,等等我试下看看

网友:
楼主 你的是什么CPU啊 我这里有一台CPU是P6000的 不知道它是不是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