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罗工,mhhd扫出的红绿块,超过600mm的用什么软件最 ...
请教罗工,mhhd扫出的红绿块,超过600mm的用什么软件最好?

楼主(2013-06-21):
请教罗工,mhhd扫出的红绿块,或超过600mm的用什么软件最好?小白一个,不是很懂,希望解答?还有
IDNF错误,如何去除,这个s,比坏道还难对付,谢谢。

网友:
出现S,估计固件有问题呢,检测修复一下固件,再做一下重建译码表看看。

网友:
网络太慢,半天才发出一个信息。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是处理不了这些S的。
kingjinwei
还有扫出的600毫秒内的红绿块,怎么处理?

网友:
坏道少的话,可以用MHDD试试,坏道多,就只能用专业工具跑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