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了一个2修不触发宏基旗下上网本,

楼主(2013-06-21):
机型:Emachines
故障:二修不触发
板号:La-6311p
顾客送机器来修,直接问你这里技术行不行,我问他电脑什么问题,他说不充电,问我能不能修,我说你先拿电脑给我看下什么问题,接到电脑,拆上电源,待机0.00,没有待机,我就给他说了,我这里是专业的芯片级维修,修好收钱没修好不收钱,报价200,他考虑了一下还是修,我就打发他走了, 拆机一看,我勒个去,竟然在别人那里修过没有修好, 看的都想吐了,这么脏而且还EC还有好多脚短接一起去了,心想我插电了,主板烧的差不多了,还能修好吗,鼓起勇气说,修修看吧, 主板上的EC是KB236QF-E0,来到论坛下个图纸看看EC是不是正确的,图纸上也是这个型号那就把EC吹下来换了个新的上去, 感觉蛮有手感的,换上去很顺利,接着看有没有少件,如图 PQ10的被拆了,从料板上拆了装上去,看看还有没有动过的地方发现待机IC也被动过,其他地方都完美, 插上电源,测量待机电杆,3VALWP跟5VALWP无没有,测量PU4的工作条件 8脚的VREG3的电压为0.45V ,17脚的VREG5电压为0V,二话不想,换掉,手上没有51125,直接换了个51123上去,测量待机电杆,3VALWP跟5VALWP出来了,心想,就这样好了?按下开关无反映,不会吧,测量开关有3.3V按下有跳变啊,难道还有短路?测各个电压,测到PJ8时,问题就找到了,电压为OV, 这应该是个19V啊,断开PJ8测量两头都是OV,没发拆了,直接烧鸡,电源调到3V烧,慢慢摸烫手的东西,摸到C1112时,我的手就这样起泡了,, 直接用风枪吹掉他,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触发了,电流直接从0.27到0.42几次跳变, 接屏试机 可爱的E字LOOG出来了, 此机到此修复,献上图纸一份,大家都给点分吧,

网友:
估计一开始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上家估计不会修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估计上家已经修好 因为客户不修所以就取件 没焊好EC

网友:
楼主上面的图纸己经标明了,C1112是屏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上家的手工也太差了吧,做为刚学维修的我都觉得一个字“好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断开PJ8这个元器件 烧鸡的吧 这个 C1112是不是 待机芯片旁边3V的滤波电容呢

这位老兄发现每个帖子都有他在回复 并且大部分都是楼主发帖子时说过的话他在重复的问一变  好多地方根本就是在扯淡

网友B:
B+电压短路了,3,5V能出来?修好3,5V了,才发现条件B+没有?扯谈吧!

网友:
我修到的都是钽电解电容短路的,让我来修就惨了,不知要拆多少电容,才会拆到

网友:
B+到PJ8断线了吧,PJ8两端0V怎么就用烧鸡了……帖子思路分析有待理清

网友:
楼主那个PJ8两边都是0V有错吧,那样公共点都没电了

网友:
嗯?这台机不是不充电吗?应该是不开机吧。

网友:
C1112要是挂了,那应该B+直接短路了呀,B+都没有还能修作出3VALWP和5VALWP????换完EC和51125之的电流是多少啊??还有B+对地阻值多少??会不会最开始是1112性能不良,然后然后被楼主烧机给彻底烧挂了。

网友:
不对呀楼主,B+短路待机芯片哪来的供电啊没供电哪来的3v 5v的待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电压短路了,3,5V能出来?修好3,5V了,才发现条件B+没有?扯谈吧!

我也搞不清楚这事啊,我也想不通啊, 可能是瞎猫遇见死耗子呗,。

网友:
维修配件全点就是好,可以换着去试,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好,维修就是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电压短路了,3,5V能出来?修好3,5V了,才发现条件B+没有?扯谈吧!

同意!B十都无电压如何产生3v5v

网友:
这里面楼主是忽悠,三楼是扯蛋

网友:
招你这样说,B+短路,待机3,5V电压,居然还出来了?真乃神机啊。。。

网友(2013-07-21):
估计开机ok 只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