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00-I3不开机

楼主(2013-06-21):
故障插上电池20V输入直接短路,拔掉电池不短路,待机电流0.0088A,开不了机。按开机,电流无变化。5V 3.3V正常。触发5V也有。请问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测下电池扣是否有适配器电压,没有查充电电路,和隔离

网友:
找保护隔离电路啊。拔掉电池可以开机么?

网友:
国产机待机一般都会比较高的,你这保护隔离应该是没问题的了,首先查查I/O芯片是否正常,如有不懂拿去给维修师傅修就算了

网友:
什么表这么犀利0.0088A     现在不触发  查查待机、开机电路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充电芯片坏掉了的 你也可以瞅瞅

网友:
直接查电池那边k的mos管,看是不是击穿了啊!!

网友:
开不起机。现在电池问题已修复,故障为MOS管击穿导致19直接通电池。换了就可以,但开不起机问题还在。今天有空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