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D10 不触发 解决

楼主(2013-06-21):
三星 ND10 BA41-01050A 01051A 01052A.pdf
2 主板不触发,待机电流0.01,量TPS 51120 自身产生的P5.0V_ALW,P3.3V_MICOM 电压都有,但是P3.3V_AUX,P5.0V_AUX电压没有 查EN1 EN2是与KBC3_SUSPWR 相连接的,所以可以知道P3.3V_AUX,P5.0V_AUX是开机之后有的,查RTC 电路有3.3v KBC 晶振有波形,查BIOS U7 8PIN 7PIN 没有电压,他们的上拉电压是P3.3V,他是通过Q31 Q32 产生的,Q32 的使能电压是KBC3_PWRON 可以说明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于是查LID3_SWITCH# 电压为0V 不正常,这个是休眠开关,在不休眠的状态他是要为 3.3V 现在为0V 说明主板处在休眠状态,所以按开关是 不能触发的。LID3_SWITCH#是由 U3 感应控制的,直接把U3 取了,电压正常了,按开机触发显示了。。。
附上
不触发
三星
chenfei920924
顶一下

网友:
休眠信号LID引起的不触发,思路清晰给力。

网友:
楼主有拣到便宜了

网友:
楼主咋不截个图呢?有图看起来就简单明了。

网友(2014-03-11):
LID休眠电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