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有3v 5v 输出 开不了机 在怎么查啊

楼主(2013-06-22):
    T400上电电流 0.006此待机电流不正常  3VSW 有3.3v电压 SHDN输出2.7v左右 正常应该是3.2的《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压都不正常 3v 5v 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  而又开不了机  没得思路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2.7v电压偏低了吧,MPG正常了?

网友:
在贴子里沟通麻烦。也占论坛资源。可以Q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v电压偏低了吧,MPG正常了?

是啊 MPG正常时多少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MPG正常时多少V啊

正常为3.3V啊

网友C:
查查TB的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查TB的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

查过了 是有问题 几个原件 都是好的 不升压

网友:
应该升压电路有问题,你查查等待你的维修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过了 是有问题 几个原件 都是好的 不升压

代换升压器件,测量是好的,未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