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仁宝保护隔离

楼主(2013-06-22):
昨天一个妹子拿着一台联想K42A过来修,说键盘进水。拿到机器第一就是检查下故障好报价,拿起螺丝刀果断拆键盘检查有无进水。拆开后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后来就用万用表随便打了几个电容对地值,跟那妹子说由于你的机器进水导致好几路电路短路,烧了几个供电芯片和南桥。修好的花200”.............后面省去一堆废话,由于那个妹子带了个屌丝男,最终留下机器150成交。那屌丝男也太爱现了。
今天上班就师傅就把那台K42A拿给我修,说被说过的二手机,保护隔离过不去。
板号是LA-3541P REV:2.0 网上没有K42A图纸E42K42的板号一样,所以就采用E42的图纸。

打开图纸找到公共点B+ 产生的页面,正常情况下。适配器插入,产生VINVIN干过PQ10PQ11PR51产生B+ 公共点。上电测的时候,测到PQ10 5-8脚有19VPQ11输出只有2.xVPQ10 PQ11没有完全导通。往下测ACON没有电压。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往下追查ACON是由PU1发出经过PD6产生MAINPWONACONPU1要发出高电平的ACON5脚必须大于6于,正大于负产生高电平。测5脚没有电压,63.3V

继续往后查咯。
VIN经过PD2 和四个1K的电阻经过PQ1产生B+再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输入PU1的第5脚和PU16脚做比较,正常工作情况下,5脚必须大于6脚。现在问题是5脚没电压,经过测量。VIN经过四个电阻(简称4R)一段有19V,另一端则只有5V。很明显是被拉低了。一开始把PR6拆掉,4R两端的电压马上正常,都是19V,装回去后马上变回原来的值了。可能是B+ 短路导致的

所以继续查B+ 所相连的电路,

查到B+经过PJ153V 5V芯片供电。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PJ15断开。然后上电,公共点有了。哈!问题就出在这里了,3V 5V短路把公共点拉低,这些应该好搞了吧。B+ 经过PJ15转换成B+++  .电路图里看到B+++一共有三处,两处是和3V5V的上下管相连, 还有一处是给MAX8734芯片V+供电。

PJ15用烙铁接回去。依次拆掉B+++所相连的滤波电容、两组上下管。上电,公共点又被拉低了。看来问题不在这里。难道是MAX8734短路所以。。。。

继续拆吧。都拆了那么多也不差那么几个了。先拆掉PR81后上电一测。公共点有了,装回PR81拆掉PU6(MAX8734)。再上电,19V还在。。。。二话不说,找料板,一开始没找到MAX8734,网上查的
MAX8734  MAX1999  MAX1997可代用(20 V+ 主供电。6 SHDN 总开关。18 25 LDO3 LDO5 3V 5V 线性输出。3 4 ON3 ON5 3V 5V 开关。14 28 BST3 BST5 3V 5V 内部激放。8 REF 25V 基准。
所以先换了个MAX1999上去,满怀希望的上电,公共点变成9V了。嘿,难不成我的万用表坏了。换过另一个来测,还是09V,好吧。头有点晕了。要么就是还存在短路点,要不然就是MAX1999不能代换或者这个芯片也是坏的。
再次翻箱倒柜的在一堆料板中找MAX8734……五分钟过后……
我拿着两块带有MAX8734的主板,抄起风枪烙铁继续干。
再次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装上一个后,心里也有点慌,不知行不行。
上电测量。公共点19V,哈哈!有了。再测测3V 5V电感。OK 3V 5V正常输出。

接着从师傅手里接过开关,满怀希望的按开关触发。。。+.+! 我又晕了。公共点不短路了。3V 5V也有了。接着的问题来了。不触发了。这妹子的钱不好赚呀。

开关、ECBIOS、南桥。心里想的就这些了。
开关有17V电压,触发开关有跳变。测量EC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 复位、盒盖开关、AC_IN适配器检测信号、EC_RSMRST#、开关、EC_ON。当测到EC_ON的时候,发现没有。刷了个BIOS还是不触发后,想想应该是EC坏的可能性大点,KB925这个EC没有只有订货了。明天EC到货后再试一试。。。

第一次发帖,思路不是很好,语言文字也组织的不太好,没技术含量。。。求各位批评

刘源。。 + 2 参考了一下

网友:
第一次发帖。在WORD里编辑的,写的不太好。

网友:
真好,出去还有公共点修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明白原理修起来简单的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适配器检测那些工作条件都正常了的话  按下开关 从EC到南桥的PWRBTN#信号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A:
看完楼上的帖子前面一部分,就是提到几个芯片坏了,SB也坏了。结果只报200块。等EC回来,你换上去,就知道150收的太便宜了。应该报个400再说

楼主,你是不是黄俊影?

网友:
思路很好,我以前遇到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EC ON 是怎么发出来的……楼主分析的根本不像新手修机,楼主你可以出师啦!

网友:
EC ON要发出SLP_S3才有的

网友:
把EC换了,再上来个帖子吧。。。。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B:
分析得好,你可以不要师傅了,不过价格真的太低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好,你可以不要师傅了,不过价格真的太低了哈

一开始看到没进水以为是内存松了。或者公共点短路,就随便说SB坏了,留下客人。可惜她朋友比我们还专业价钱加不上去。拆开后才知道是二修机

网友(点评):
二修机有的时候不好修的,我感觉你就是修好了还要给客户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上的帖子前面一部分,就是提到几个芯片坏了,SB也坏了。结果只报200块。等EC回来,你换上去,就知道1 ...

一开始说几个芯片和SB坏了,那是骗客户。。。。。这台机器也老款了。而且对方也有朋友砍价砍的太离谱,最终还150成交,亏死了。

网友:
新手能修到这个份上很不错。。希望你那个不触发,换EC能好。。。。。

网友:
拆开后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你没有发现别人修过??

网友:
PR6怎么会引起短路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上的帖子前面一部分,就是提到几个芯片坏了,SB也坏了。结果只报200块。等EC回来,你换上去,就知道1 ...

200起修,不修拉倒。不能应为会砍价就降低自己身价啊 技术也是钱啊

网友:
讲得很好。

网友:
我修台SONY(965平台)的,花屏,是显卡门的。我用吹枪加焊膏吹了下,收了300.你说的这台机器。我晓得不会坏这么多,只是你报的有点偏低,我现在弄台式都是,赚少了都不想搞

网友:
有图纸维修方便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修好有成就感

网友:
钱还是要赚的

网友:
  学习啦       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4-07-08):
那几个代换就可以了吗?需要更该其他东西不?

网友C:
EC ON是什么信号来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 ON是什么信号来着

仁宝的EC_ON是高电平转换成低电平的51_ON#,再将PQ4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宝的EC_ON是高电平转换成低电平的51_ON#,再将PQ4完全导通

51_ON#低电平完全导通PQ4

网友:
联想的是比较容易维修    图纸具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