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65报警 5声 什么意识啊?

楼主(2013-06-22):
昨天一人拿来一机器 一大学生 说生气的时候把机器拍咯几下 就开不起机了  说一直叫  我开机一看 开机报警5声 我好想还没有遇到过联想的报警 5声 不知道什么意识 又不想走弯路 所以就在这里请教大家  谁遇到过啊。传授一下经验啊

网友:
我在想超你妈蛋  没有事情 拿着机器出气  要不然你就不要维修   直接买个新的 超

网友:
键盘,!有时候和系统也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LZ你拆机试过没有啊?

网友B:
拆机重装O)K,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同意楼上 应该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了  先试试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拆机试过没有啊?

还没有  没有头绪 又想找个简单的方法 还没有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重装O)K,信不信由你

不得吧  我去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应该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了  先试试内存

我最先试的内存 没有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先试的内存 没有好啊

如果是独显的话  那有可能是显卡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