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36h 不定时关机 求救

楼主(2013-06-22):
客户前一阵子在我这除尘,昨天把机器拿来说  开机用着用着就会关机 ,有的时候玩一天都不会关   。看见这种问题我真是头大啊,求救!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CPU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可以扫描下硬盘

网友:
温度高不  风扇没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cpu本身故障不定时关机的

网友:
显卡发烫吗

网友:
    不要想了   CPU背面是不是有个NEC的大电容?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下散热正常不,更换CPU后面的电容或代换CPU试试吧

网友:
直接就换CPU试试,

网友:
说不定就是散热片没弄好哦

网友:
楼主好了没?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