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太热,清理后还是一样

楼主(2013-06-22):
有一本子没到三年了,热的不行,清过灰尘,全部拆下清理的,重新加过硅脂,风扇转速也给力,常转,用了一会后CPU就热的不行了,CPU上的那个导热管很热,很烫,其它的位置温度还好,请问下,应该怎么办,才能把CPU温度降下去,要换导热管还是风扇,谢谢

网友:
听你说的 是要换导热管了

估计也是

网友:
吹出的风热的话就不用换散热管,证明它能导热,不热就是它坏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风扇吹出来的是凉风还是热风  凉风的话直接换铜管吧  如果吹出来的稍微有点热风  也可以换铜管试试  一般应该是铜管的问题

网友:
如果导热管CPU那一端热而出风口的一端不热的话就是导热管坏了。

网友:
管外面,置强力抽风机、、、、、

网友:
可以试试在CPU上面多加一层铜片试试

网友:
一致通过导热管问题

网友:
症状和5楼说的一样,离CPU近的那一半管子热,而离风扇也是出风口那一半管子温度还行,不是太热,

网友:
吹出去的是凉风的话应该是导管问题

网友:
只要不自动关机 建议不要改动

网友:
热管问题,我换过一台同样问题的 ,头尾温差太大,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换铜管吧。话是楼主用的是什么CPU呢?

网友:
换导热管。

网友:
你摸下是不是吹出去的是冷风?

网友:
“很烫,其它的位置温度还好,“建议换铜管

网友:
用哄抢加热导热管,看另一端热不热,热的话热管就没坏。

网友:
纳闷呢,我也遇到过啊,就是搞不好,什么都搞过,就是温度太高,风扇有很热的风出。就连主板都有很高的温度。。AMD的CPU,北桥也是AMD 的,显卡是ATI 的,温度高的烫手

网友:
导热铜管换掉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来回复下是怎么解决的哦

网友:
应该是导热铜管的问题了

网友:
在芯片上垫个小铜片增强导热接触,有可能是接触的不够紧密

网友:
你的导热管坏掉了吧?换个试试啊。。

网友:
加铜片不行,下午在试别的,嘿。

网友:
换导热管试试

网友:
我不习惯用铜片,因为现在的机器设计,都能很好的接触,用薄的导热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