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22):
这是845板子上的RT9603    没有核心电压   测 1和4脚电压为12V2脚电压时rt9248A 发出的PWM电压为1.5   5脚输出3.3    8脚0V    为什么只发出了低脉冲   高的没有发出呢

网友:
新手不会,同求答案

网友A:
不会哦,但我会尝试直接换下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2组供电 2个9603 我都换了  没用

你查下第7脚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第7脚的电

7脚无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第7脚的电

7脚是核心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哦,但我会尝试直接换下这个芯片

同意此方法

网友:
为什么低脉冲发出来了  高的为什么没有发出呢

网友:
场管有短路吧

网友:
没有呀 所有的管子我都拿掉了  但是8脚 7脚 都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呀 所有的管子我都拿掉了  但是8脚 7脚 都没有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82990

网友C:
场管都没有装上怕是不会正常工作吧,哪又会有输出呢,场管与IC都是好的那就是外围电路保护了,输出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场管都没有装上怕是不会正常工作吧,哪又会有输出呢,场管与IC都是好的那就是外围电路保护了,输出保护了

场管拿掉   8   5脚应该都是有输出的吧   8脚的对地阻值200多应该没有问题呀  5脚的有3.3   拿掉之后变1.8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场管拿掉   8   5脚应该都是有输出的吧   8脚的对地阻值200多应该没有问题呀  5脚的有3.3   拿掉之后变1. ...

用示波器探一下IN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可能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探一下IN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可能是管理芯片坏了

2脚有输出1.5    9248 我也换过了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吧,应该不止一相供电吧,你把另一相的场管拆了对比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吧,应该不止一相供电吧,你把另一相的场管拆了对比一下试试

一样的现象  也是8脚没有 5脚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583230

网友:
这个芯片IN脚有电压 是不是就是代表9248 是好的

网友:
这个脚输入的是脉冲信号,如果为一直高电平肯定就不正常,有示波器最好量一下波形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