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到B+的情况分析讨论

楼主(2013-06-22):
一种情况:当适配器供电正常时,VIN为19V通过PR45加到PQ13 P沟管的G级(且ACOFF为低,PACIN为高PQ18的DS导通,PD8处也为低,故PQ15G极为低,不会导通)PQ13G极为高电平,PQ13截止,BATT+不能到B+.;二种情况:当适配器在开机时没有插入,只有电池时,VIN为0V,ACOFF为高电平经PD6给PQ15G极加高电平,()CIN为低,VIN为低,PD8输出为低,对PQ15G极没影响)PQ15G极为高电平,DS导通,使PQ13G极通过PR46接地,PQ13导通,BATT+通过PQ13到B+;三种情况:适配器供电,电池插入,如果适配器输出电压低于17.24,通过PR85 和PR89分压低于3.3V,通过PU6A电压比较在1端输出低电平,使PACIN和ACIN变低,则PQ18G极低电平,PQ18截止,VIN通过PD8加到PQ15的G极,PQ15导通,VIN通过PR45和PR46分压输出不高于3V的电压,到PQ13,PQ13的S高于G,PQ13导通,转变为电池为公共点供电;四种情况:适配器供电正常,电池插入,突然取掉适配器,这时,PACIN和ACIN为低,ACOFF为高通过PD6加到PQ15G极导通DS,使PQ13的G极变为低,DS导通,电池通过PQ13给B+供电.
   朋友们看看这分析的这四种情况有没有错误的地方,还有没有哪些情况需要补充的?共同提高,互相学习!

网友:
ACOFF是插入适配器,当ACIN为高时,EC发出的低电平,这个信号控制保护隔离.VIN到B+,出控BATT+到B+的

网友A:
ACOFF这个信号我记得好像只有在电池和适配器模式下切换时瞬间为高。一般测量时。都是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这个信号我记得好像只有在电池和适配器模式下切换时瞬间为高。一般测量时。都是低的。

ACOFF应在适配器取掉后就是高!AC表是:适配器,OFF表示离开,没有#号,高电平有效.听喜哥的视频也说的是这样.可以实际测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