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自动触发,到0.5A掉电.

楼主(2013-06-22):
4743G 自动触发,到0.5A掉,然后又开机,瞬间测各路供电,(电感),都有供电产生,现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指教.

网友:
查供电22p:3.3V,89P:AC_IN#:0v(应该正常);37P:EC RST#:3v ,正常。 EC工作条件应该正常,我怀疑某路供电有短路。

网友:
把几个主供电分别断开看还掉电不

网友:
好,我现在试下。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最新发现CPU供电有一MOS管G级短路

网友:
这个看看3.3V或5V平转平电压哪个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