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怎么修

楼主(2013-06-22):
客户有一台机子老是死机,过去看了一下,开机进了桌面,过了2分多钟就死机了,鼠标键盘都没反应,程序也卡在那画面不动了,摸南桥很烫,拆了主板出来,因为只会量cpu 内存供电,其他时钟复位什么都不懂,就量了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板子没插什么可以显示,插了键盘不论ps2和usb都会不显示跑d0,有时也可以显示,没一会就死机了,想进bios设置一下,结果没设置完就死机了,键盘怎么按都没反应,灯也怎么按也没反应,什么也不插只插了电源和信号线,可以显示,也不会死机。。。。这主板挺怪的,在主机进桌面那会南桥很烫,拆了出来,摸南桥没那么烫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不好,导致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我一般修这样的机器就是先替换法,因为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事,好多部件都能引起死机,替换法先找到是什么具体东西坏了,然后再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进系统死机,先排除外围更换CPU 内存 硬盘还死机,看看电容是否鼓包,芯片有没虚焊

网友:
先解决键盘藪鼠标问题。可能这板就好了

网友:
什么也不插只插了电源和信号线,可以显示,也不会死机。请问楼主,你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来判断它不会死机的呢?        会死机建议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多种原因 自己去排除、、

网友:
值得探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