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30BW 显示“请检查信号线”

楼主(2013-06-22):
S22A330BW 显示“请检查信号线”
接信号线和不接都一样
信号

网友:
三星通病,刷程序就行了,刷程序还不行的话,就是闪存芯片的问题

网友:
刷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不
你有好的么?

网友:
三星的就刷程序吧。。你可能没刷好

网友:
通病 刷24芯片程序

网友:
拿到售后
刷好了。。。。

网友:
刷程序就行了

网友:
就程序,找个对的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