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师傅,换电容烫手

楼主(2013-06-22):
各位师傅,不知你们是如何取下电解电容的,可能是我每次取的速度慢,拔的时候很烫手,而且也要费劲地拔,不知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换电

网友:
买套不锈钢空心针就可以 自己去淘宝找 应该3块钱吧

网友:
你手上包点锡箔纸就OK了

网友:
电容上面点锡上去。然后在取

网友:
很好取啊 也 不烫手 你还得练啊 多拿烙铁 多换电容 这个做多了感觉就来了 说多还不如做多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吹热风的时间太长或是你的烙铁温度太低,或者烙铁的功率不足,或者焊膏少;由于以上因素在给元件加热的时候热量不能及时传递给元件的锡脚上,因而脚上的锡不熔化而难以拆下来,造成元件过热烫手。

网友:
基本功,拿个十多块板子练下就有提高了

网友:
还是需要慢慢的磨练的

网友:
吸掉就很轻松的拔出来了,取得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哎 不要怕烫 都是一路过来的小心 就没事

网友:
其实很简单,烙铁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

网友:
换好点的锡丝,多加点松香。
用刀头不要用尖头

网友:
用恒温烙铁,温度高点,烙铁头上多粘点锡,好充分传热到电容的脚上。一般电容还没有发热就被拆下来了

网友:
首先得涂锡,用烙铁不尖的一边,焊取

网友:
多加点锡,松香。烫的话,拿卫生纸,包着取,实在取不下的话,拿钳子夹吧。

网友:
拆卸电解电容很容易的啊,找几块废板练练手就很快熟练了。我是用的35W普通内热式电烙铁,松香。拆、焊前都点下松香,大电容温度稍高些。

网友:
我也是新手,感觉电脑主板比电视机的难多了,拆取电容还好,吸锡打洞才是最折磨人的~`各位师傅有何妙招?!`

网友:
针脚多堆点焊锡有时候自己就脱落了,注意温度调高点

网友:
工具要好,要条件上高频恒温的,没条件也要整个936什么的,上锡、涂焊膏、最后就是掌握好温度取下来了,练练就好了。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我都是用锡多融解会,一拉就掉了

网友:
烙铁功率,还有熟练程度。
焊锡软了一拔就松一边。

网友:
是啊 我还得多练 谢谢大家提供的经验。

网友:
如果你卸左脚,先往右边,反之一样,很快

网友:
功率不够,用刀头,可以用吸锡枪

网友(2013-11-08):
烙铁温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