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彩虹N61G 正常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3-06-22):
一块七彩虹N61G VER:1。7    可正常使用,但是正常关机不断电,BIOS重新刷过,桥加焊过,IO83627DHG-P换过,请问各位大哥这再如何修??

网友:
都修到这个程度了,还是选择报废吧.

网友:
试猜一下,不知对不!
关机,测下IO开机信号,应该有没消失的,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内存坏了就这样。还有CPU坏了也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上负载通电,一直点这开关排针不放,等全板没复位了你在松开量CPU电压IC和桥附近的小三极管,正常这样他的电压都数不出来了,你要按照上电的顺序返回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