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笔记本暗屏,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楼主(2013-06-22):
宏基E725 笔记本有时暗屏,图像正常,用键盘的背光开关,可以在无背光的情况下先关,再开一下就正常了,只能显示几秒,灯管又灭。灯管灭时测高压板的输入有11.5V(用电池开机)、3.3V、3.2V、还有一个脚测是0.3V,不知道是什么脚,因为在屏正常和不亮时这个脚电压都是0.3V没变化。昨天还可以用触摸板,今天发现触摸板不管用 了,左右键正常,但是插上我的电源适配器后,触摸板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拔下就不正常。现在我用两台电脑在交换测灯管和高压板,可一上午了,两个本的屏显示都正常,一点问题也没出。还有什么好办法,确定是什么地方故障。

补充内容 (2013-6-24 08:47):
已经解决:是高压板的问题,拆下来仔细看了看,发现芯片背面有出锡的过孔,颜色发黄,换了通用的在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