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显卡管子取不下来

楼主(2013-06-22):
两边锡已经完全融化 镊子顶却 蚊丝不动
求好方法

网友(点评):
继续升温 温度不到,别硬拽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热风枪。还可以用2支大功率的电烙铁一起上的。

网友:
里面烧了 加点焊膏 火力在大点点就能下来了

网友:
风枪加烙铁,估计就能搞下来了。

网友:
两个烙铁同时加热

网友:
管子下面一定点有红胶

网友:
加上焊油,用风枪吹,锡熔化后用镊子撬

网友:
果断用热风枪。。。。电烙铁几乎是取不下来的,下面有焊锡的

网友:
风枪烙铁一起上,肯定能搞下来的

网友:
要是用风枪旁边的电容应该先拿下来。用刀头烙铁多加锡也能拿下来,先涂一些焊膏,加热时间长一点,操作空间很充足,耐心点不要用蛮力。

网友:
加焊宝和热风400度2-3档风吹,应该可以下来。

网友:
先用烙铁把两边加锡充分融化   再用热风枪  最大火力  开吹,不一会儿就可以了

网友:
太暴力了,容易搞坏焊盘啊

网友:
管子下 还有锡的 继续加热十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温度打高  加焊油。。肯定下的来

网友:
这机器以前一定没修过,下面打的胶要用力。

网友:
它贴在主板上的下面也是铜的多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吹,太用力的话有可能把板上铜片撕起来,

网友:
要用烙铁焊下来可以,先把两个焊脚分别焊脱撬起,然后把烙铁头搭在大的金属头上直到这个大焊脚底下的焊锡熔化,管子能够活动,就可以取下了。

用风枪取会更简单轻松一点。
看了上面的一些回复,说正确的绝对占少数。
难道有那么多搞维修的朋友维修是你自己说的那样瞎搞的????。

网友:
做好周围电路的保护工作后,开到400度,7档风,一般十几秒就下来了。操作要快,因为这个温度有些高,时间长了的话会起拱的

网友:
不是会是管子下面与焊盘烧在一起了,以前遇到过温度太高烧在一起的,   楼主嘛情况了,取下来没有

网友:
果断风风枪500度对着D极下面黑块吹,不到5秒马上可以用镊子取下。MOS管都不会取要多练多基本功啊

网友:
温度过高常吹PCB会鼓包的,焊锡融化后稍微用点力气就可以取下来,不行再配合烙铁。

网友:
先把后面的两个角弄断,载用烙铁取

网友:
多加焊膏,风枪多吹一会

网友(2013-07-24):
找个废板 我也去试试

网友:
用200W铬铁几秒就能分离

网友:
ATTEN 853A下面预热 +上面风枪,拆接口都妥妥的,拆管子杠杠的
一般用风枪+烙铁双手操作,双烙铁也可以
拆之前先搞点有铅焊锡降低熔点好拆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下面要不有锡就是点了胶。用热风枪好搞一点。

网友:
想用电烙铁卸这个恐怕是难啊

网友:
这个用烙铁是搞不下来的,焊台也费劲,给你个方法,先把两个小脚化了在翘起来,在焊散热,我也是第一次拆,拆了9个用了半天,焊时把手烫了几个小泡,锡上多了蹦的。多焊几个你就会了,我用的是安泰信936,温度调到最大

网友:
都是红胶惹的

网友(2013-08-24):
先用烙铁把锡融化 再用吸锡器把锡吸掉 再涂一点助焊膏用风枪吹

网友:
温度高点,好办事。。。

网友:
这个用烙铁+撬的方法容易搞坏管子。最好的方法还是风枪。

网友:
用洛铁,跳到400度,多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