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花屏

楼主(2013-06-22):
此机崩溃 顾客说装在包里轻摔了下 刚开始还好 进系统后蓝屏 再重启 开机logo时花屏  绿色线条  跳过 进入系统  不花   正常  独显驱动 感叹号  重装过程中 花屏 好多 绿色线条    n10p-gs-a2  显卡  重置过    显存加焊过   供电1。8v   时钟都正常    确认没掉点  没掉件   现在 无思路了   希望大虾们 指点下啊

网友:
换掉啊 显卡有问题 重置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个显卡 不便宜额   由于顾客说 摔过   我心里也犯嘀咕  你修过这个故障么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n10p-gs-a2全新的  170  贵不贵额

网友:
换屏试试啊,像屏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外接如何?    摔过的  把上盖拆了 屏线重插拔下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后冒个泡,我的故障一样换显卡无果还是花屏

网友:
外接一样的

网友:
外接正常不,屏线跟屏确认是好的?排除这些就换显卡吧。/

网友:
绿色线条,有些奇怪啊,有可能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楼主查下屏线,屏线可能大。

网友:
外接一样,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外接 故障一样 还是有绿色线条     屏  是好的  屏线  好的   屏 和 屏线   排除

网友:
此机  修复 换显卡  ok了    谢谢  各位的  指点    现在 英伟达的显卡 真炸弹啊

网友:
此机已修复   换显卡 ok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      现在英伟达 显卡真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高手
  我的还在修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