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示器问题,请高手进…………

楼主(2013-06-22):
小弟有一台NESO 907WS显示器,故障现像是:玩游戏或看电影全屏时,黑屏-亮-黑屏不定时的闪,灯管高压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电源是外接12V的,更换过笔记本电源20V的,更换电源后不再闪屏,但出现另一故障为过几秒模糊一次,就像是聚焦不准一样。接正常12V电源时,有刷新屏快进的影像时就闪,看网页一类就不闪,加大电压不闪但出现另一故障估计是不是屏电路供电不足引起的?请高手分析指教。如是主要查哪个部位?注屏供电3.3V测试是正常的。还有电源是外直的。

网友:
闪屏时,指示灯也一起灭了,就像断电一样,电影不全屏就不会闪……

网友: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对屏供电不足,你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5V电容换掉

网友:
用360更新flash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问题一样额,如果是显示器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我原来有台长城的,看网页没问题,打开pps 10秒就白屏,后来刷程序解决

网友:
关注中,修好了吗?

网友:
闪的时候指示灯都灭了,先查供电啊,有可能负载大的时候供电不足,再有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注意外接20V电源就不闪,但抖动,先照上面大师说法换5V电容试哈。不行只有换驱动板试了。

网友:
哈哈更无关系……。

网友:
楼主 可以查一下主机的问题啊

网友(2013-07-28):
问题已解决,把驱动板上的5V小电容换后,故障削除

网友:
又是一例5v小电容坏  看来 5v小电容 不能忽略考虑的因素了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样啊~ 看网页就 黑屏 闪屏 抖屏~ 日~了~明天去换下驱动板的小5V  电容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