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用希尔特600P的编程器,WINBOND的芯片能支持刷的吗

楼主(2013-06-22):
早两天买了台希尔特600P的编程器,要刷一个BIOS 型号是WINDOND 25Q16BVSIG,但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只能找到25Q16BV,继续刷会提示:厂商或者器件ID不匹配,是否继续,

网友:
装反了吧。

网友:
加电容,破编程器太难用了。很多25的都不能用!还不如100多的25编程器

网友:
怎么加电容呀,这编程器不是很好的吗,还不如威龙VP490

网友:
你刷的BIOS是25Q16BV的吗   为什么编程器型号你用的是25X16AV    选错了吧   错了肯定不对的呀

网友:
不用看了  这种编程器   我一直用   没问题呀,出现你那种情况要么是你选错型号了  还有就是芯片坏了    请按操作使用

网友:
像这种不能很好兼容的25芯片找个兼容性好的容量大小一样的代换后刷就解决了,别总钻牛角尖

网友:
我用500P 经常刷这个 都没有问题  我觉着你这个也没问题吧

网友:
这我可郁闷了,我把型号发给店面的技术部,他说8000多元的编程器也找不到25Q16BVSIG。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的500P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要你自己看清芯片型号,都不会错的,要不你上官网下个最新的软件试试,我好多新款型号不支持的时候,就上官网下上软件更新下就好了

网友:
你是不会用。。哎。。。

看看你的器件选择是 25X16  看到没。。 不是 25Q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