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5 AMD 少一路CPU供电

楼主(2013-06-22):
这台机机无电路图,无点位图,真难搞呀.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那位兄弟手上有同一块板,发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四周的高清图呀.怀疑有掉件.谢谢!

网友:
有一组供电没有?看看另一组的上下MOS管,更换下。

网友:
换个芯片都能换掉件啊

网友:
人才呀   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CPU供电组的上下MOS管 是不是高低端 场管组合而成的呢

CPU供电组的上下MOS管

网友:
供电IC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了?参考E420的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