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就做了!!!

楼主(2013-06-22):
长城D22PF !21.5LED显示器!故障:通电不显示!初步判断升压板问题!经检查:升压板上芯片烧。
二极管
烧!电容烧了!
无此芯片:想到了.... 上图吧!
芯片

网友:
大侠你这是什么意思?能否说明白点?两个接口直接飞线?

网友:
飞线大侠 飞那么多线好装吗

网友:
负载过重,一般不提倡

网友:
用得住不哟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呵呵 这证明LZ基础不错

网友:
你这样纯粹的让我们看飞线什么也没看明白,你怎么也得说说那是哪啊,而且图像不怎么清晰

网友:
第一次见电容这样焊接的

网友:
感觉线太乱,不提倡

网友:
楼主是想说:一个芯片带两路LED

网友:
应该是并在一起了。不知道长时间,能不能带的起。

网友:
用不了多久会回来的!

网友:
方便快捷节约成本 不知道返修咋样

网友:
有思路就好 先应急下 !

网友:
早晚会挂掉的

网友:
还是直接换板方便,稳定!

网友:
返修几率很大啊,负载太大咯。

网友:
楼主的想象力不错,可是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如果这样行,那厂家早就这么做了。
同意楼主:
5.0
文晖科技
同意楼主:
是的,厂家会不考虑成本吗? 这种维修只能是应急处理。

网友:
想象力不错,暂时应急的吧

网友:
它这是双路输出的LED,有一路坏掉了,就和好的一路并联了。不知道容易过载不

网友:
我看基本上没太大问题,厂家设计时都会留余量,只有哈尔滨大桥没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