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3-06-22):
IBM Type2656笔记本开机直接进入bios.进入date/time就死机,什么操作都不灵了,只有按开机键关机再开机.就是一直进bios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有的机器硬盘有问题,开机就会直接进BIOS。你把硬盘取下试下。

网友:
硬盘可以,但是小电池槽掉了一端,焊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