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问题!!!

楼主(2013-06-22):
主板 坏了一个 型号为09N03la的管子 现在知道型号P75N02LDG P0903BDG 的 请问这两个那个能替换 09N03LA 啊 知道的 告诉 下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脚的参数,大点点无所谓。小了估计不行。先判断下是N还是P管。我也不太懂 也才自己学了3个星期的样子。

网友:
09N03是N沟道MOS管,MOS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网友:
有管没程序················

网友:
换了个 P75N02LD 能开机了 温度还行 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