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七彩虹的电源管理芯片 型号和封装类型

楼主(2013-06-22):
最近有客户拿了三块显示卡来修,经检查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上面的型号只标识了5383,在网上搜不到,哪位大侠有相同的显卡?这个型号的显卡可以用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替换?

网友:
你也弄一个照片上来看看才知道啊

网友:
只要电源一样可以代换,功率一样,输出电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