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显卡副卡

楼主(2013-06-22):
谁见过这个显卡副卡,把它去了显卡不过,用测试仪试的话,灯亮一半,把它插上显卡插槽显卡能用,测试仪灯全亮,有哪位大师指导一下这个卡是怎么工作的,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怎么像还原卡啊?

网友:
没见过,换一个显卡不装它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这个是双卡使用的

网友A:
我的理解
桥接卡!吧第二PCE-E的8x桥接到第一PCI-E用!不然第一PCE-E残废!大牌子的主板用的是哪种长型IC在PCI-E槽傍边自动转换!

楼上正解,早期的主板上见过这卡

网友:
这东西还是第一次见  .........

网友:
zheg这个真没有见过

网友:
以前见过  还以为是防灰尘的呢

网友:
七彩虹就有,我见过。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桥接卡!吧第二PCE-E的8x桥接到第一PCI-E用!不然第一PCE-E残废!大牌子的主板用的是哪种长型IC在 ...

也许吧,这个真的很少见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桥接卡,就一个线路板,上面什么也没有的.当不插这个电路板,第一个pcie只能运行在8x,插上了第一个pcie才能运行在16x,正常情况下,插不插这个不会影响第一个pcie亮机....

以前用的捷波悍马主板上就有这么一条~~不是买显卡搭的,是买主板配的。

网友:
这个应该保护卡,见过基本相同、形状不同

网友:
见过一次,感觉很奇怪,搞不清有什么作用。

网友:
没见过耶,哪位帅哥给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桥接卡,就一个线路板,上面什么也没有的.当不插这个电路板,第一个pcie只能运行在8x,插上了第一个 ...

似乎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PCI-E屏蔽卡,部分SLI(多为NF4-SLI)主板用的
PCI-E 主插槽(靠近CPU那个)在副插槽无此卡时会得到8X的带宽,在副槽使用此卡,主槽得到16X带宽。

副槽没安这卡,不影响主槽显卡的启动。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显卡交火用的

网友:
显卡交火用的 显卡与主板双交火。第二个卡为显卡与主板提供双交火条件。没有第二个卡只是普通独显,

网友:
头次见  好长见识了

网友:
Switch Card 交火主板,上单卡@16X。没这卡就是@8X。很多主板标配这个。
我用的悍马HA03-ULTRA 也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