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865G主板维修

楼主(2013-06-22):
朋友给了一块以前拆下的主板:唯新865GV,上面有CPU,内存条。回来插上电源,不启动。将CPU,内存条取下,放置在另外电脑上试,确认是好的。检测主板,发现3.3V对地电阻只有90欧左右(CPU,内存条已取下)。万用表测量主板上可能的元件,发现主板TL494处,有2个二极管状的贴片短路。二极管上印:ON 512 I313 上网搜索没查到资料,现还在查证中。有了解这个元件的请帮助告知具体的规格。谢谢。
图示红框内的元件

网友:
就是 二极管 取下量二极体值

网友:
取下短不短呢   短了在考虑换 不短还要测焊盘

网友:
正极对地的是稳压管,不对地就找个大小一样的就O了

网友:
贴片、IC、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供应、参数、引脚、资料、丝印、替换、电路图--SGFHLA120MHZ

05A281-01 I30342 M39006-250200 M39006-25-0186 1960477-29
I-3031-GRNLE M39006-250186 9A03500441 05A272JT 05A24
M3900625-0196 I3140 1960476-75 M39006250186 M39006250200H
M3900625-0193 I3034-4211-211-03 M3900625-0202  05A312 I3-0506-5
196048 196047729 I31011500B I31081170BL04 I3130A
M39006250197 05A224-3N M39006250187 I309409616  05A26321
I3-0508A-5 M39006250198H 05A2703 05A3012  I-303I-3031I-3031
M3900625-0180 I30603505 I3100-EQ  05A24R0  1960477-146
9A0052 05A2321FT 05A2701 1960477-21  05A2701FT
I3080AINT I-3031 05A235-03 M3900625020164 1960477-209
I30505N I305-05N 9A022 05A24R0FT 9A0612G401
I3080INTERSI  M3900625-0195 I3084IR 05A2400 1960476P86
I3140A 9A007 I3080AINTERS 19604771 05A265T21B75SB
05A2R20FT  M39006-250197 9A007A I30NC11-3X15MM 05A256-001
1960488-12 I312C 1960477-029 M39006-250202 I3101
M3900625-0184 I3130INTERSI 9A015 M39006-250196H M39006250182
M3900625-02 1960488-89 05A224JT 05A2702FT  9A07300214
I305  1960477-185 I310027 M39006-250198H 1960477-44
05A30R0FT 1960477-192 I3015-KSR  9A00-257FHD 1960-4-8-01
05A250VTR5 M39006250194 05A224-4N 1960476-186 1960476-157
I3077A 05A250V M39006-25-0194 05A271 M39006-250196
I3080A 9A0219 I313O M39006-250193 9A0812S4011
05A2802 I3046 99ZSPA45165 M3900625020 1960477-26
9A00151FHD  M39006-25-0180 M39006-250202H 1960476-148  99ZSPA44271
05A230-28 M39006-250195 M39006-25-0201 1960-4-8-2 9A0212
05A-25-CR-RD 1960476-86 05A225JT  1960477-114 1960476-142E
9A0293 SGFHLA120MHZ I3103SL M39006-25-0200H 9A0082
M39006250201  M39006-25-0202 1960476-185  I302043 M39006250196H
05A226 1960476-15 05A2403 99ZSPA44272 05A2403FT
I31011500BI08 I30-5.5-11-3C90 1960477-157 I3032VE135LT48 19604772
9A0624G401  99ZXTR M3900625-0200H SGFHLA120MHZ 1960477-109
M39006-250201 1960477-16 99ZSPA44949 M39006-25-0201H 05A233-02
i3140  I302015 SGFHLA120MHZ 1960477-167F  SGFHLA120MHZ
I3130INTE 9A00257FHD 1960488-163 I3-0590-5  9A00-169FHA169HR
M39006250199  05A3 1960477-2 05A260T3 I3023
9A06A221KTDISCONTINUED 9A0612M401 99ZXT-ND 05A250VSBAxial 1960477-59
9A0812L401 05A230T3 05A3002 M39006250203 9A00-257FHD240HR
M39006250186H  I3101540MAL8100  I313 05A225 1960477-9

网友:
贴片、IC、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供应、参数、引脚、资料、丝印、替换

网友:
478主板吧, 场效应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