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ravel Mate 290用电池正常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3-06-22):
早上来上班,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电池可以用,但适配器用不了,而且电池电用完了一开机就指示灯有点点黄色,我没拆机之前推断肯定是保护隔离电路元件出了问题,给客户报了个价就开始拆机了,拆机后发现插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反就,测接口电压有19V正常,一路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当测到PL1左边有电压,过后就没有电压了,而且电感都不见了,发怪,这么大的一个贴片电感不见了,手上没有找到电感,直接用锡焊上,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5,有点高,但是没有短路,接开关触发后电流一直跑,接屏正常显示,装机测试充电也正常

网友:
配件被摔掉了吧,被你捡了个便宜

网友:
二修机吗? 怎么就不见电感呢

网友:
被修过的?  也不至于电杆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