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好神奇的问题啊,有木有遇见过的

楼主(2013-06-22):
开机正常,进到系统1分钟就黑屏,快捷键FN加F7唤醒又正常了。不到20秒又黑,把C壳左上角的黑色磁铁休眠不接一样,外接一切正常不黑,内屏不到几分钟就黑屏。快捷键就能唤醒,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有谁遇见过的吗,

网友:
你这个像灯管坏的出的现象,如果不是灯管,那就没遇见过

网友:
感觉是灯管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换块屏试试呢?

网友A:
很明显   改个LED的高压就OK

网友:
遇到过,LED灯条故障,将坏屏的背光部分移植到该屏上试一试

网友B:
不是LED高压问题,是LED灯条问题,已经修好2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改个LED的高压就OK

这个还真没有该过啊,怎么该啊?能指导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LED高压问题,是LED灯条问题,已经修好2块了。

灯条?在屏幕里面吗?

网友:
首先楼主说了这么多都没告诉大家黑屏的时候  是没背光有显示里面用电筒能看到字吗?楼下的兄弟姐妹们就开始一炮一炮说是灯管啊高压啊的问题。感觉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