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1088 开机白屏红屏绿屏。。依次闪烁后三灯齐闪

楼主(2013-06-22):
dell pp38l 1088  开机白屏红屏绿屏。。依次闪烁后三灯齐闪 然后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无效的配置信息 - 请运行设置程序

网友:
在不接任何外接设备开机就白兰红蓝屏

网友:
屏幕自检 看看键盘D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
我遇到过键盘,和开关有问题也会出现,是Dell液晶屏测试,d+开机键,和开机按f5也会有,要不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键盘,和开关有问题也会出现,是Dell液晶屏测试,d+开机键,和开机按f5也会有,要不刷bios试试

不接任何外接设备开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