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PV-MX主板跑C1

楼主(2013-06-22):
华硕主板,型号M2NPV-MX主板,代码跑C0-50-C1停止,各电压都正常,点RESET键,需要4-5次能正常跑代码,亮机。求各位指点到底哪里原因?要刷BIOS吗?还是?求解?

网友:
换CPU先    应该是桥问题吧

网友:
谢谢!两位。手动焊南桥以后使用两天,又玩完了。不修了换板,!

网友:
可能是内存,BIOS或串口的问题。看下有没有断线。还有就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