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鼠标维修(画出电路图)

楼主(2013-06-22):
现在的鼠标质量是越来越差,没用多久就不好使了,今天下雨,在家没事,把我的老鼠拿出修了下,原来是有时不动,经查是白线断了,剪了一段焊好,还是不太灵,看了下电路,真简单,
用图画工具画出来分享,又从废品板上拆了一个发光LED换了,一试嘿嘿,不比新的差.

网友:
光电鼠标坏的就是这个红外管,红外管老化就会是时动时不动的,很简单

网友:
因为我没有实践过,不太明白

老化这东西不太好看出来吧,这发光二极管照样发光的吧?不发光谁都看出来

难道你们是一样东西一样的代换过,试出来的?

网友:
光电鼠标不是不发光吗,怎么弄得!代换的吗?

网友:
用普通发光管代换,可以用

网友:
鼠标会漂移,怎么处理啊?具体操作也就是鼠标相同来往平移,但指针来回后越跑越远 了!有时候也会指针自动移动!

网友:
我有个双飞燕鼠标,有时单击会变成双击,很是麻烦,一般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这个很好处理,只要更换了那个微动开关就行了,我一般是对换滚轮的那个!因为滚轮的微动开关一般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处理,只要更换了那个微动开关就行了,我一般是对换滚轮的那个!因为滚轮的微动开关一般不使用的 ...

嗯嗯,明天我换来试试~``谢谢啊`

网友:
不灵敏可以清洗下感光器,用毛刷的毛伸进感光器里面刷几下,或许就好了

网友(2014-12-21):
这个电路为双飞燕DP-220鼠标电路

网友:
白线在这里断路,相当于光电鼠IC——PAN3401DK无法接收到数据信号进行工作,所以鼠标有时候工作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