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22):
联想14002,板号:LA-3691P
不开机,待机0.047A检修一例;
故障描述:
1、测量B+公共点电压3.2V,对地阻值0.025,(正常为电源电压18.5V )判断为后级拉低,逐一排查B+去处,经查为PU4充电芯片短路(由芯片检流电阻接B+),去掉后B+正常;如下图:

2、再测量各供电发现PU7  3V5V供电芯片PL3电感,也就是3V后级对地阻值仅0.02,有明显短路;拆电感和电容一脚;1.5V供电PL6电感对地阻值0.0031.5V供电短路,烧机2.5V1A后发现南桥发烫,换南桥后正常待机0.85A,但3V待机后对地阻值为0.042
3、加电待机电流0.85A,查南桥PLTRST#正常,北桥收到PLTRST#,北桥发出CPURST#(但受控于南桥),CPU打波形有跳变后拉低;判断可能是DMI总线有问题,南桥加焊BGA,点机正常,维修完成;

补充内容 (2013-6-23 09:06):
换南桥后正常上电是0. 85A,对不起匆匆忙忙就写下帖子,给同行误导了。

补充内容 (2013-6-23 09:09):
但不明白正常上电后3V后级;对地阻值还是不正常,仅有0.042

网友:
不会吧,待机0.85,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楼上的那一位,我估计是楼主打字太快了,所以少了个零,多故障的板子少见啊,除非是一路供电通杀了

网友:
写得不够详细

网友:
换南桥后正常待机0.85A,但3V待机后对地阻值为0.042;

3、加电待机电流0.85A,查南桥PLTRST#正常,北桥收到PLTRST#,北桥发出CPURST#(但受控于南桥),CPU打波形有跳变后拉低;判断可能是DMI总线有问题,南桥加焊BGA,点机正常,维修完成;
3V待机对地0.042 还是有短路啊!楼主不是换了南桥么?没焊好 后来加焊好了???

网友:
楼主,小生冒昧的问一下   “   换南桥后正常待机0.85A”   这个没问题吗?

网友:
学习 ,我也有台这样的没有修好!希望对我自己有帮助

网友:
写的太唐突了 都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拿  就来个0.85A 这电流没有短路吗

这个看就知道是lz写错了!

网友:
恩,确实写得不够详细,有点唐突,再详细一点就好了,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一塔就糊涂  不知道你写什么。逻辑在哪里???有木有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我看看不知道

网友:
晕没看明白,你的机器型号是不是写错了呀

网友(2014-01-11):
写得不是很清楚,看了不知道说什么只知道是供电那还有南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C466  都是一款机子   我也有这块板子 ,有待机  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