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上半部10厘米处偏白

楼主(2013-06-22):
我有一台宏基19寸液晶显示器上半部分10厘米处偏白。偏白后颜色就不正常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屏,也可能是驱动板。你找个通用板点下屏试试,排除法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样子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屏坏了..玻璃上的COG不良.以群创屏最为居多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显卡显存大都是全屏花有一定规律的,

网友:
不用看 屏坏了

网友:
基本屏坏了

网友:
能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