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关于总线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6-22):
今天测到一台IBM X61的内存总线电压 测排阻有的是0。9V电压  而有的是0。16V  有的高有的低。。

和同事讨论说总线电压有高有低是正常的。。。我认为总线电压应该是不变的。。。求解
我们二个到底那个对哦。。

另外所有总线电压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如果都 是数据线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要测排阻连一起的一端。另一端是信号线了。不准确。

网友:
接电压的一端要一样。另外一端有高有低是正常对吧

所有的总线电压。都是一样的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