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开机报错

楼主(2013-06-22):
(图片)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不管用!

网友:
USB短路USB短路USB短路

网友:
网卡声卡一个一个的徘除吧 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A:
测一下USB的0欧保险电阻是不是变大了,我修华硕的就有一个。

网友B:
你的键盘连接有问题
检查下

网友(点评):
他可能根本没接上键盘,但应该跟键盘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键盘连接有问题
检查下

不是键盘,那是我没有插键盘,键盘插上就没有上边那个键盘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USB的0欧保险电阻是不是变大了,我修华硕的就有一个。

量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
提示是检测到USB过流了,把USB过流检测芯片挨个取下看下

网友:
高手!!!键盘都不插···········

尛磊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恢复一下BIOS的缺省值,取下主板BIOS电池,十分钟后再安装上,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

网友C:
华硕68和88芯片的主板都有这个缺陷,经常出现这种问题。USB很容易报错

网友:
排阻 啊  排阻,,,

网友:
USB供电跳线

网友:
人家都刷过bios了,还让抠电池呢

网友:
那天有一台华硕的H61M-LX也是如此故障。没搞。扔回厂家搞了再看他们是修哪里的了。放电试过了。USB看外观没有短路的地方。外设全部拔了,也是如此。

网友:
华硕的故障很莫名其妙。也不好修。822排阻坏经常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68和88芯片的主板都有这个缺陷,经常出现这种问题。USB很容易报错

那怎么解决的 啊。。?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看看跳帽掉了没有

网友:
换南桥,排除短路

网友:
排阻 啊鈀阻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看看跳帽掉了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62437

网友:
这什么情况 我怎么看不到说的什么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 不行再加焊 还不行再焊 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结果怎么解决了

网友:
换usb连接排阻   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D:
在BIOS把USB关掉,

网友E:
USB供电跳线      前置面板短路       还有就是bios     还有就是  华硕南桥周围的排阻

网友F:
华硕USB报错遇到过,我是换了南桥旁的排阻,你可以试试 !

网友G:
板载的USB后面有没有条线帽  全板的跳线冒必须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载的USB后面有没有条线帽  全板的跳线冒必须是一样的

有的,我都看过,也拔着换过供电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USB报错遇到过,我是换了南桥旁的排阻,你可以试试 !

嗯,我待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BIOS把USB关掉,

老大,BIOS进不去,你看我发的那个图了没,15秒后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CMOS电池放下电试下

这些最基本我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供电跳线      前置面板短路       还有就是bios     还有就是  华硕南桥周围的排阻

这些基本的我还是有测过的!南桥周围的排阻没有量,这个有可能,下午下班回去量量告诉你结果!

网友:
打USB接口组织,量USB供电5V正不正常,没供电就跑电路看哪出了问题,USB供电的跳帽看掉没掉,还有的板USB接口旁有排阻的或者5脚的芯片,量不出问题就直接换,ASUS板的USB数据线有时是南桥经过882排阻到USB的,882坏的很多。纯手打,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打USB接口的阻值,看供电5V正不正常,不正常就跑线路,看是哪里坏了,USB 5V供电跳帽看掉没掉,掉了直接没有5V,有的板USB接口旁边有排阻或一个5脚的芯片,如果打阻值正常的话可以先换了再试下,还有就是有的板南桥给USB的数据线经过南桥旁边的882或472排阻,那两个排阻坏的也比较多,纯手打,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