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6-22):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屏不显示,按开关,开关灯亮一下就灭,屏幕也不显示,量了量电压有5v 12v  到驱动板上的标号13v电压为16v我顺着16v这根线到开关管,然后测了开关管,都导通,我取下再量,没问题然后又安装上,然后通电又测电压16v拉低了,到这里就没头绪,,,,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主要查高压电路和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先换开关 不信就是驱动板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后极短路了,仔细查下电路把